求高手帮忙.,天逸F40M插适配器无法开机

楼主(2011-10-18):
    联想天逸F40M,是仁宝代工,版号是LA-3062P,此机拿来是电池没有电,拔掉电池上可调电源,待机为0.024A,看起来挺正常,但无法开机,测量公共点B+为11.5v,明显是没有过保护隔离或是B+后集有短路现象,一个个开路后集,情况依然存在,后来用手摸到了pu1b 发现待机变成0.059A,此时7脚输出5v,按开机键可以开机,拔掉适配器,在插上情况依旧无法开机,插适配器电流为0.024时7脚输出0v。用手摸一下LM393的5678脚待机变成0.059v。7脚输出5v,又可以开机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发现用电池是可以开机的,同时插上适配器就不可以开机了,也不充电,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摸了就可以开机,那就先换了再说吧。

网友A:
把公共端修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公共端修出来吧

只要摸一下,让lm393的7脚输出5v,公共点电压啊就出来了,也可以开机了,不摸他待机时0.024,开不了机,也冲不了电,我怀疑是不是冲放电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B:
先测一下5、6脚看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外围的元件。最后测得7脚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5、6脚看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外围的元件。最后测得7脚后。

其它都有的,电阻电容都换了,还是这样啊。499k的分压电阻也换了

网友B:
PR19两端电压正常吗?
VL是来自PU3A LM393的

网友:
把7脚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19两端电压正常吗?
VL是来自PU3A LM393的

pr19的一脚有电压的,如果7脚有电压,另一端也会有的

网友:
把lm393去掉都有了
但是电池会自动放电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C:
查,影响5脚和6脚电压的相关电路,5脚大于6脚电压时,7脚输出高电平,5脚小于6脚时,输出低电平,!!!,,,其中7脚到5脚之间的平衡电阻看看正常与否,,500K或1M以上的电阻!有的电路还加了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影响5脚和6脚电压的相关电路,5脚大于6脚电压时,7脚输出高电平,5脚小于6脚时,输出低电平,!!!,, ...

谢谢,你说的都查了,就是B+电压偏低了。场馆都是好的,问题出在四个分流电阻上了,一端是19v,另一端只有14v,这个四个大电阻在线测是好的,拆下来测还是好的,目前没有一样的电阻换,接了四个0欧电阻上去,会不会出现其它问题,还在测试

网友D:
楼主的点火回路没学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点火回路没学好啊

呵呵,不是没有学好,是没有经验啊,那四个电阻怎么量都是好的,我怀疑是后极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分享一下

好的。。。。。。。。。。。

网友:
大功告成,此机是因为4个1k的电阻,无论是在线测量还是拆下测量都是好的,阻值正常,但是通电之后一端有19v,另一端只有14左右,遇到这个情况确定后极电路没有短路情况,就可以判断是这四个分流电阻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