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长城的网线只有四根

楼主(2011-10-18):
现在长城的网线只有四根,少了四根,还用的是电话线.

网友(点评):
典型的砸牌子产品。

网友:
呵呵 能上网就行呗

网友:
我用硬盘里面的磁铁吸了一下500多一箱的网线,竟然能吸起来

xch

网友(点评):
你中奖了!

网友:
被忽悠了吧

网友:
貌似上当了 !应该去找那个商人

网友:
4根倒是够用。但是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网线还有四芯的,会不会影响网速?

网友(点评):
如果局域网是百兆的,就不会,因为本来100M网络就用4根,排列线序是1236根,就是橙白,橙,绿白,绿

网友(点评):
10M网络4类线就是4根线。

网友:
长城的网线,百米也能上。

网友:
4芯的估计在20米以下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可以用的,我节约成本就是这样,1236就可以。

网友:
网线只有四根1236起作用。  貌似这样能上网就行了

网友:
100M以内的网络,只需要使用网线的1236芯就够了。所以,一般网线有4芯是通的,就可以了。

所以,没必要担心网络质量,传输距离视网线质量而定,纯铜的,0.5的线芯,一般可以传到120米左右。

网友:
网线1236芯接上就可以上了,但不是所有的都行,有的网卡并不支持。

网友:
百兆的就用四根啊。1236号线

网友:
我是长城宽带的,我们是光纤上网,线都是铜的,很粗,四芯线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这些,长城的啊艾普的啊都是4芯

网友(点评):
哥,难道要买900多一箱的安普吗?

网友:
这个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现在工程施工广泛应用的网线 大都都是4芯网线 没什么影响

关键就是1236 线序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4根跑百兆的没问题。但是是电话线就过分了。哈

网友(2011-11-17):
好的网线真的好贵。

网友:
1236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网线买好点的吧....超五类线很容易识别,
1.外皮阻燃,打火机烧.只焦不着
2.线径0.5mm
3.8芯4对,每对绕距不一样,橙色最紧,棕色最松
4.8芯全铜,小刀一刮就出来了

网友:
补充下,尽量不要使用4芯线,虽然100base-T只用到橙色和绿色线对,但是1000base-T是要用到全部8线地.
另外作为综合布线考虑,方便日后的检修,也不要使用4芯...8芯的被老鼠咬断1对..哈有3对...可以用其他线对代替被咬断地..

网友:
我有卖4芯的网线啊,500米一卷才170一卷还是室外防水线

网友:
四芯就够了, 1326用上就行,其它的作用是在长距离,搞干扰好用

网友:
要建设节约型社会,我们的厂商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这些地方了。

网友:
那是便宜货。。吧。。。哈。。

网友:
我就在想,原来的线序对于这不实用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计算机行业要实行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