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ios里能看到硬盘 但不引导

楼主(2011-10-18):
在bios里能看到硬盘 硬盘也没有问题,放在其他机器上可以进系统, 硬盘不能引导是哪的问题啊 , 我焊了一下南桥也不行,我怀疑是bios的问题。有可能是bios不引导了。 在此期间我也进过几次系统,但后来又不行了。哪个高手遇到过此类问题啊。

网友:
重新写引导了吗》、要不就清下引导区试试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富士康的板 能pe装系统 bios也认到 就死活开机提示找不到系统 重建引导 bios放电 硬盘跳线什么都搞过了都不行 最后时间问题搞不了 叫人抗去维修电脑那里装系统叫人弄好了 20块 到现在我想不明白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硬装看看。。。貌似长期有这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在其他机子能进系统就备份下C盘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