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3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18):
一台二手的
笔记本
戴尔D830 最先开始的时候是花屏,换了一个显卡芯片好了,
可是过了不到三个月,又红屏了,上BGA加焊了一下,正常了。装机的时候。就开始掉电了。
电流能到1.2A 左右。又换了一下显卡也不好使。
笔记本

网友:
你裸板点也掉电吗?不插屏!用最低配置点!

网友:
还是显卡没换好 或是显卡彻底挂了 做显卡的时候要仔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