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20二修曲折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18):
接同行的,拆机 板号:COLUMBIA。拆机,晕,修的这个样啊,北桥搞过了,上电一测,有复位不跑马,不想搞了,报高点,360大洋,还要修,嘿嘿,插带灯假负载一看,大半灯不亮,桥没做好,直接380下桥,靠,有一边的点没焊上去,怀疑是上家故意的,鄙视,找个965PM直球上去,测lad,看波形 跑马了我笑了,插上内存 波形一闪而过,晕,没过内存,以我做桥的水平,果断的去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查到系统管理总线时,SMBD_ICH电压只有1.9, 看经过的地方, 先换Q20,还一样,这信号还到网卡,但是R309 R310是空的没装 ,悲剧开始了,直接换南桥,靠,涛声依旧,在测一下网卡那里,靠,是通的,没装怎么是通的,省料了,晕,害我白换桥了。拔掉网卡,电压开始跳变,熟悉的ACER出现了。。。。

网友:
有点乱,仍然赞一个。

网友:
被雷击了吧,哈哈……可以先问问客户是怎么损坏的,修机就进了一大步……

网友:
思路很清晰,印象中网卡老是要卡内存,,

网友:
你们都是在哪个地方搞维修啊?怎么都能收到那么高的费用?我们这才260左右?你们那边都那个价吗?

网友:
那是没装电阻,是短路线

网友:
网卡短路了。

网友:
同行都那么贵的,那终端肯定更贵了,,看样子楼主那边生意很好啊

网友:
 不会是被雷击的吧?

网友:
lad 在哪个位置?什么作用?
求解释。。

网友:
lad 在哪个位置?什么作用?
求解释。。
可能楼主写错了 应该是ad吧 是数据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