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翔升 8600GT显卡经验

楼主(2011-10-18):
昨天修了8个翔升 8600GT显卡,一个烧了显存场效应管更换后修好,三个花屏重新值修好,三个不跑码加焊电容修好,还有一个认芯片不认25我不会修,只好放到一边了.会修的请教下.

网友:
换芯片试试看

网友(点评):
呵呵 我也觉得!难道都是电容虚焊?

网友:
加焊电容都能好 真神

网友:
认到核心不认BIOS有几种可能:一是BIOS芯片3.3V供电没有;二是BIOS与GPU之间线路开路;三是BIOS芯片坏;四是GPU虚焊.

网友:
用风枪加焊显存试试320度5档

网友A:
这几种情况都是常规故障。但是不止这几种可能,可编程频率发生器如果供电不正常的话,最容易出现此种认核心,不认BIOS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种情况都是常规故障。但是不止这几种可能,可编程频率发生器如果供电不正常的话,最容易出现此种认核 ...

请教什么是可编程频率发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什么是可编程频率发生器???

简单的说是核心内部的一个功能模块,由一个独立电源供电,定义为PLL-VDD.不同的GPU其电压值也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是核心内部的一个功能模块,由一个独立电源供电,定义为PLL-VDD.不同的GPU其电压值也不同。

那最终结果是GPU内部功能不良,还是外部条件不足以致工作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最终结果是GPU内部功能不良,还是外部条件不足以致工作故障??

你是搞维修的吗?怎么问这样的问题?搞维修的都知道,外部条件不满足会出故障,芯片内部坏了也会出故障,二者皆良好才能正常工作,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维修的吗?怎么问这样的问题?搞维修的都知道,外部条件不满足会出故障,芯片内部坏了也会出故障, ...

我遇到很多GPU就是不认BIOS芯片的
后来买了基地的书,也是很模糊
就想兄弟指点一下是不是外部条件不足所致
因为我手上的资料太缺乏,

网友:
这种故障是很常见。其它的基本4楼都说了,我只是补充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存在。同感!显卡的资料是很少,能说得清楚明白的更少。能说明白而且还能深入一点的基本没见到。就拿显卡上的供电来讲,就没见有人能说的明白的。我现在已经搞懂了六处供电。到底有几处还是没有明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