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RESET针断电

楼主(2011-10-18):
昂达P4M890主板。跳针重置BIOS后,能正常开机。再次开机的话需要再重置BIOS,否则跑26 25
在上电的情况下 点RESET马上断电,断电后开机跳针不能加电。
拔掉电源线重新插上才能再次加电

如果是按键盘上的CTRL+ALT+DEL重启的话不断电,但循环跑码c0-c1 - ~~-e5不亮

已经重新刷过BIOS,问题一样
请教下大家那部分问题

网友:
是不是 IO 的是

网友:
这可能是3Vsb和5Vsb上的问题,去查查5V转3VSB的电路,mos管问题比较多

网友A:
先好好清理下内寸槽,擦擦内存金手指。不行的话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好好清理下内寸槽,擦擦内存金手指。不行的话换条内存试试。

排除内存问题,已经替换测试过了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检查下MOS管。

网友:
那就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提..我以前也碰到过差不多的..焊过桥就好了

网友:
我的是跑D几到E几循环跳,跳几次就关机,也是放电或跋电源开机,今天看见一个电容爆了,换一个开机了,但到检测内存就掉,刷了下BIOS不亮了,但是还是循环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