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DV2000笔记本(CT8)不自检。

楼主(2011-10-18):
机器被 雷击过。最初为插电池 开机闪电指示灯闪一下。不上电,
拆机,查PQ24击穿,更换后开机无反应,查MAX1772 5.4V无输出,判断MAX1772损坏,购买更换后能上电,插诊断卡,显示FF,3.3V指示灯不亮。  3V,5V 2.6V电压正常。
该怎么查呢!忘师傅们进行指点。

补充内容 (2011-10-20 05:55):
最新情况,诊断卡复位灯RST 闪,检测南桥的SBRST和R PCIRST都在跳过。(NUMLOCK和CAPLOCK也在闪) 1.8V电压也在跳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656-1-1.html

网友:
机器被雷击,是否是从网络接口进入的雷电呢?如果是,查一下网卡芯片。

网友:
网卡  南桥都可能坏  慢慢查

网友:
雷击的先看看网卡。要是现在跑00楼主可以先看看电压有没有上全。CPU 复位有没有。还有就是把网卡拆了看看。

网友:
从充电插口来的,CPU,北桥工作(有温度),南桥,网卡不发热 诊断能显示FF,为什么 3V指示灯不亮呢?CLK,FRAME也不闪。

网友:
先看看待机电流有没有偏大  如果偏大就把网卡干掉

网友:
MINI PCLK没有是怎么回事?这个时钟是南桥给出的?

网友:
最新情况,诊断卡复位灯RST 闪,检测南桥的SBRST和R PCIRST都在跳过。(NUMLOCK和CAPLOCK也在闪) 1.8V电压也在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