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换灯管有点怪~~

楼主(2011-10-18):
          今天接到一台DELL机器,客户反映说开机屏暗, 还说他买了高压换过也不行,自己心里就有点数了,后来客户走了后,我测了下 是灯管的问题,于是就开工 把屏拆下来  轻轻的拉了下灯管的线 结果断了。心里就想原来是这样, 最后报价后,客户同意修,一开始以为是接触问题。重新接好后。哈哈  亮机了  装机后,开机LOGO出现 等过了LOGO后 奇迹出现了。 又是屏暗! (反复几次都是这样) 心想难道没接好? 后来直接换个新的上去 OK了,小弟第一次发帖,语言方面不同,谅解!(一直在想那个灯管可以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那位高手指点下,为什么)

网友:
这不奇怪吧,就灯管坏了啊

网友:
  灯管坏了就是这样。。  就跟家里的日光灯一样。。。

网友:
灯管老化了,有这种现象以及泛红,你看你换下来的灯管两边头是不是有些发黑了呢

网友:
都 换好了,你还问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地方奇怪了。楼主是想说 旧的灯管 接触好一点以后,能开机亮一下,过LOGO又灭是吧。
应该就只是老化问题,时亮时不亮。

网友:
灯管性能不良 导致无法长时间使用  但是短暂的亮一下 也是可以的!应该就是老化 造成灯管焊接处虚焊!

网友:
灯管不行吧,,

网友:
我遇见的是两个灯管都是好的,可是就不会亮,换一个就好

网友:
这个很正常,灯管反馈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