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开机故障

楼主(2011-10-18):
IBM T30,按下开机键后,所有灯闪一下,然后只有电源灯亮,黑屏但是有背光,风扇和硬盘都不转,无报警,排除内存问题。是不是C597电容的问题?这个电容到哪里能买到呢?
黑屏

网友:
鉴于IBM T30这款老机器,你应该先着手看看那些电感松动了没有。。CPU和北桥的,用手掰下就清楚了

网友:
以前出过一次这样的问题,修过一次,当时是认为显卡坏了。不多这一次肯定不是显卡,因为机器偶尔还能正常启动,启动以后就一切正常了。坛子里有关于t30的维修经验,我觉得和我的问题很像,应该也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怎么判断是电容坏的。。。多检测一些条件吧

网友:
这个不一定啊

网友(2011-11-24):
我的和你 一样按下开机键后。除硬盘灯不亮,其余灯亮两秒后剩下Z灯,显卡发烫,风扇不动,硬盘不动,,,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2012-07-12):
测下C597看坏没,一般此电容易坏,通病

网友A(2012-08-15):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774-1-1.html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A(2012-10-25):
本人新新手,请问,c597电容去买的时候说买什么样的,型号,规格等,在线等,非常着急,先谢谢了!

网友A:
本人新新手,请问,c597电容去买的时候说买什么样的,型号,规格等,在线等,非常着急,先谢谢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684-1-1.html

网友A:
学习了!还得多看看资料哎!

网友:
这是T31的通病么?

网友:
去淘宝应该能买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