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二个芯片可以代用吗?

楼主(2011-10-18):
TSUM16AL-LF-1和TSUM16AWL-LF-1这二个芯片可以代用吗?

网友:
是什么上面的啊

网友:
不太清楚,学习中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可以!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
不太清楚~ 因该是驱动板的信号处理芯片吧

网友:
不能代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内置程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程序不一样。

谢谢,,,,对于驱动板的维修,有什么经验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嘛,我看你应该也是一个高手来的.

网友:
我想知道啊,有没有人详细说说

网友:
我基本是引脚数一样的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