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压变频器调试(原创)

楼主(2011-10-18):
我的工作是电气试验,在大型企业里,可靠性要求相当高,这就要求我们这些调试人员有一定的技术。

这是我在调试某中压变频器时的接线图,后台监控的是频率与电流和工艺参数的对应关系。

中压变频器简单一些就是先通过变压器变成4000V的三相交楼电,再整流,变成直流电后送往直流母线,在用IGBT逆变成频率可控的三相交流电,就这么简单吧。时间有限,有机会再写一点吧。

网友(点评):
看起来你示波器探棒所在位置是二次控制部分,这边应该很安全 另外有些二次控制线路也加了1:1隔离变压器~~ 期待你的更新,加油!

网友:
不知道我写的算不算技术文章哦,虽然写的少了一点。

网友:
4KV可不是开玩笑的呢!!!高压电机上面用的哦~~~

网友:
我一看图,冒似技术含量颇高,可点开一看,介绍的也太寒酸了点吧。。。

网友:
谢谢月饼管理员的评分哦。我会在这里与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了。

网友:
我怕高压电

网友:
那就接着说说中压变频器,原来一直用西门子的,经常坏,特别是逆变桥。

整流部分是12脉冲二极管整流,逆变部分是根据电机电压串联IGBT和二极管的数量的。

整流部分很少出故障,但IGBT半年会坏一个,而且是对称坏的,每次都要换两个。

下面这个就是坏的IGBT。

网友:
这东西而且很沉,大概有40公斤重,要两个人抬上去。

下面是放IGBT的机架,要固定上去,还要用扭力扳手紧固,最后装好通讯光缆。

这是机架:

要安装到这个上面去的。

网友:
本人菜鸟,哪位大师指点指点这有什么用

网友:
就是中压变频器,就是驱动高压电机用的,一般不用变频的电机只要高压开关柜控制就行了,但要控制电机速度就要用到它了,由它来改变转速从而符合工艺流程的要求,实现工业自动化控制的。

网友:
我这里的高压都是6KV,再上面是110KV,下面就是400V了,所以6KV又叫中压。

网友(2012-04-06):
楼主,可以把你的经验发到我负责的栏目——专业设备维修中,为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