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现象

楼主(2011-10-18):
电脑开机有系统启动的声音,显示器显示无信号。把显卡重装装上之后可以显示了,但客户说去吃了个饭回来,又没有显示了。我把显示一开一关还是显示无信号。再重启可以听到系统启动的声音,但是显示器是黑的。开次开关显示器显示无信号。把显示器接到另一台电脑上面正常显示。打开主机箱发现显卡是9800的,显卡风扇转得很慢。而且显卡的PCI-E接口有一点点的变形。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或者是显卡接触不良引起的?显卡接触不良电脑也可以正常启动么?真是搞不懂啊~还请大侠们多多指点一下,这台电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显卡么?

网友:
检测显卡接口,与接触不良故障,

网友:
找个一样类型的显卡,试一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情。建议修显卡。或换显卡。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版本太高

网友:
我有过此类经历

网友:
跟驱动没什么关系还是查查接口虚的问题,都变形了

网友:
8成以上机率显卡问题民。

网友:
先用洗板水清理下显卡槽,擦擦金手指。不行的话就直接换显卡。

网友:
{:soso__4610384817103115000_2:}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明显是你的显卡一热就出现这种现象了,先换风扇,不行的话就要修显卡了。

网友:
可是显示器分辨的问题

网友:
.........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有同类显卡可以县换上试试 没问题就是显卡问题
或者看看接触部分
还可以看看显示器那根线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有地方虚焊了吧。  都变形了,建议买一个新的

网友:
可能是RAMDAC讯号输出线路有异常

网友:
显卡输出接口是VGA还是DVI?我遇到过VGA无输出,DVI输出却很正常。因为VGA接口用的多,所以坏的也快的。

网友:
显卡 是9800的双DVI 用转接头拉的VGA线,连显示器。 我建议顾客换显卡,顾客说找卖电脑的地方看看。看看能不能修。呵~我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换个应该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