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什么掉了?祺祥 3850 512M ddr3 网吧之星 掉件

楼主(2011-10-18):
(图片)

网友:
可能是排阻把

网友:
显存供电芯片。。。

网友:
但是我不知道芯片的型号。

网友:
你不是有一块一样的啊! 对比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
那个是预留位置吧?厂家没贴装的

网友:
那个是预留位置吧?厂家没贴装的 看那焊点那么平整 而且上边已经有了管理芯片 它的线路像是一个类似RT9214的芯片 已经不需要了

网友:
应该不是缺件

网友:
这个地方是我很久以前拆的,显卡只有一张,有原件的那张是在网上找的图。不是排阻,我记得不是MOS管就是芯片。

网友:
看图片2和4两条线路出来应该是控制高低门场管的 你打下3脚地和8脚输出到供电电感 是的话就是RT9214或相同功能的芯片了

网友A:
我正好有一块儿字太小了看着真费劲好像写着是  102

网友:
好心的大哥,麻烦你看下吧,一直丢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好有一块儿字太小了看着真费劲好像写着是  102

没有找到芯片,没修好,你那是什么零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