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8问题(续)

楼主(2011-10-18):
今天修了一台海尔W18,前后晃晃屏幕有时就正常显示。请教一下,屏幕左下方一头与高压连接,另一端与主板连接的线是什么线?有时动动它,屏幕就显示。
主板

网友:
是屏数据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是不是又断线的了 !拆开看看

网友:
来自: 北京
量量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 还要注意休眠开关

网友:
是高压板供电和背光控制的线 应该是4根吧 vin 18v左右 5v的开启电压 和地 这三根要保证通 一般断线的多 这个机器 这几根线内部很容易断 找个键盘线 抽三根重新放过去

网友:
高压板到主板之间的线接触不好,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供电,接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