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两个图像怎么修?

楼主(2011-10-18):
一台型号为777NS的清华同方CRT显示器,原来的故障,是行不起振,经查行块TDA9116供电不正常,原因是此路上的滤波电容爆了,换了电容之后,行起振了,有图像,但却是两个上下平行的一模一样的图像,修了这么多的显示器,还没有修到过这种故障。这种故障叫场不同步吗?望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TDA9116:扫描处理集成电路
TDA9116是32脚双列直插塑封单片集成电路,主要用于多频彩色电视机、CRT显像管的水平、垂直扫描电路控制。内部同步处理器具有强大的几何失真校正功能模块,通过IIC总线控制,外围元件少。

外围没有坏件,换TDA9116吧

网友:
如你所说,确实是TDA9116的事,换了这个行块,此故障现象消失!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也增加了一次维修经验值!

网友A:
现在情况是这样,两个平行的图像是没有了,但图像只是中间窄窄的一条,测量一次电源电压是52V,二次电源也是52V,二次电源没有升压!
量二次电源管634的G极,有1.7V电压,用示波器测二次电源管的G极,也有波形!
既然二次电源管的G极已经有了波形,为什么 二次电压还升不上去呢?是不是二次电源管坏 了?
换了二次电源管634,开机试验,二次电源电压升到111V,显示器图像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情况是这样,两个平行的图像是没有了,但图像只是中间窄窄的一条,测量一次电源电压是52V,二次电源也是 ...

折下的634量了的没有,是不是坏了

网友:
场扫描频率高了一倍,,

网友:
找个通用的板子点屏试试就知道什么坏了啊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AFC失调。

网友:
换一下场电路到偏转线圈的耦合电容,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