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很小白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模糊中

楼主(2011-10-18):
我们打阻值的时候,为何红表笔接地呢?
我仔细想,还是木有个说法。。

网友(点评):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红笔接地可以测试二极管是否短路

网友(点评):
这是个习惯问题,无所谓红黑接地。

网友:
一样同求,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你想知道为什么要用红笔接地,那你应该去研究一下万用表的内部结构和接线图,研究完以后,估计你就理解得八九不离十了,哈哈^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正向和反向阻值,你想理解,得先理解MOS管或者2及管原理

网友:
我认为主要是下面两个原因造成
1.大家习惯于红笔接地,便于相互讨论和交流
2.修主板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红笔接地比黑笔接地更容易区分不同的情况

PS:可能早期的师傅都这么教徒弟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你找两个万用表,  一个在欧姆档; 一个在电压档。  对测就知道了。

网友:
黑表笔接万用表电池正极  红表笔接负极  而主板上有很多稳压二极管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断电测阻值 红接地  黑测值
上电测电压  黑接地 红测值
如果交流电  那就无所谓了    关于这个话题是永远不会变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黑表笔接地的,在表上调换一下红、黑表笔,要哪个接地都行

网友:
你说的是指针表,而我们现在用的数字表恰恰相反。都是红表笔接电池正极,黑表笔接负极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一起等答案

网友:
指针表是黑正红负,数字表是红正黑负两个正好相反

网友:
我都是黑笔接地的。没感觉哪里不好用啊!

网友:
接地的那只手拿到什么表笔就是什么表笔接地,不讲究!

网友:
同上, 我也不讲究

网友:
这个常识我居然忘记好久了,汗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