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4830-512GD3红牛版显卡

楼主(2011-10-18):
盈通R4830-512GD3红牛版显卡,VGA接口附近的门电路芯片烧了,掉了3个小电阻 不知道阻值怎么办?

网友:
有这个图纸最好,那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把VGA接口的R G  B  割断 用DVI的RGB飞线到接口上

网友:
现在时插在板子上显卡报警  不亮

网友:
你先量显卡供电正常不。。报警。不一定就是这个的问题撒。

网友:
这个不用找了,相信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哪有掉件啊?门电路都是2组行场接的33-55欧的电阻 首先你的显卡都没有检测到 怎么就搞起门电路来了

网友:
掉了一个电阻,其他几个电阻都发黑了。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正常,就是显卡不显示,测行场信号没组织 两信号跑线跑到门电路第3脚和6脚,肯定检到显卡了

网友:
pinpaixie -5 严禁灌水

网友:
兄弟 弄好了公布下···

网友:
此显卡已修复,换了个门电路芯片还几个掉电阻搞定

网友:
水平有限,不会描述思路。就是跑行场信号线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