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 花屏

楼主(2011-10-18):
发这个帖子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不良的奸商  二:大家给我加分  至于为什么  请向下看......
宏基5580  外地的男子来维修显卡  7400  大家都懂得  回家第二天就不好用了  有事会黑屏  原来是修显卡 让他加钱换显卡  由于着急(外地来常州的)  正好遇上国庆我的上家芯片不在 找到一家显卡 问了几家  贵的240  坑爹呀 让我们怎么活  便宜的一家是170 全新的
  等待一天 (发顺丰 涨了两块 顺便鄙视一下) 装机测试  偶尔出现丝丝的竖线   跑跑3D mark 稍微严重点  看那故障 应该是显存的事(当时没有拍照  只有一张 另一种间隔竖线 大家应该想得到)
四个显存 现代的  又发了四个显存 换到第二个 严重了 更花(我用风枪吹得 你们向下看 和我的风枪不知到有没有关系) 再换一个 不花  换下来的一个换到第三个 和原来一样花  不知道是不是显存真坏了  正好看到一块清华同方的机器 料板上面 有四个一样的显存 (当时没招 买了新的 )全部取下 全部换上  显存没钢网 一个一个摆  眼睛好疼啊  呵呵  (有机会你们去试试 四个 一共算起来 一天值了六个)  接显示器 花的  一样花 毫无改变 还好能亮  这个时候只能怀疑是外围电路了  显存的电压 信号  下载图纸 点位图 1.8V正常  还有个信号VREF 正常的时候是2.5或者1.25  我的是0.9  只能怀疑 不能确定 找到旁边的R364 R365  测试阻值 500左右 有下载了一个 PTB50的图纸 点位  找了半天 人家不是电阻转的  飞线了 旁边的PC139 上面是1.24V  差不多 飞好线测试 有的人说好了 其实还是一样  陪我一起郁闷吧 那就是显卡周围的电路 量了电压 信号  (好多呀  不一一列举了  反正是无用功 )最好我果断的对小徒说 换一个客户拆机的 试试  下面大家都知道了  坑爹呀  可恶的买芯片的  我也懒得说他家旺旺的名字了  给大家一个教训  不要相信全新的就是好的  所有和上面对应的图 给你们看看  很少是因为当时没想到拍照 还有就是我写的时候 小徒已经把机器装起来了  懒得让他拆了  谁想看 信号坏了算你的昂 (所有BGA有小徒完成 不过对他的BGA能力还是放心的  逼近半年了 bga基本是他做  练出来了  哈哈  )

  还要强调一点 我原来是正式维客  下载的图纸有点多 看看我现在的  麻烦大家给我加点分  月饼老师 你带头哈  O(∩_∩)O

网友:
用BGA机子做  不就多点电费吧

网友(点评):
我的是BGA机器 什么型号就不说了 八千买的 快一年了

网友:
这年头,啥都不能住,有案例显示,连换四个南桥才算好了。

网友(点评):
你的南桥是几块钱一个的吧 (⊙o⊙)…

网友:
楼主想说的是,,买的那个破全新的7400芯片是打磨的是吧!!!芯片是坏的,才是关键的原因是吧!!

实在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给一个加分的理由!!!

网友(点评):
一: 7400芯片170元一个 坏的 二:不要盲目的修 有时候回头看看 还是在原点 三:自己犯的错误 给大家一点点提示 兄弟 可以加分不 O(∩_∩)O~

网友:
我也没看懂 楼主给个加分的理由吧

网友(点评):
同楼上的

网友:
这样还敢要饼哥加分哟,折腾人……不过Lz强大,通常如果换显卡不行,就不查了……哈哈,显存一般都不容易导致虚焊……

网友(点评):
不需要么 有时候细节决定了成败 大家都喜欢很繁杂的??? 1+1=? 有时候决定了一生 不是么

网友:
我感觉这也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点评):
谢谢鼓励 我很看好你哦

网友:
我还以为是你做的BGA哦,本来还想夸一下,再加点分。

网友(点评):
啊哈哈 么事 小徒是我一手带的

网友:
价格比别人便宜的太多的芯片不敢要

网友:
我平时做也没有钢网,也是一个个植的,习惯了就好了,确实不能太信网上的了

网友:
恩  有时候细节决定成败的!!!往往很小一个细节忽略掉  半天都查不出原因

gf.it1798.com   佛山电脑维修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以前吃过亏了,我现在不敢买测试版的桥了

网友:
怎么加分啊?

网友:
碰到芯片本身问题真是,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