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无声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18):
硕泰克主板 朋友的,因多次坏过,朋友已经灰心不再修理,就从我这里装了台新机,旧得就直接扔给我了

主板无声,通过检查声卡无供电78L05发烫,万用表测量无电压输出,因为没有原机部件就代换了一只大三端,接上后,音箱飘出了动听的音乐,心喜!!呵呵

网友(点评):
话说楼主的焊工……

网友:
晕,用那么大的7805,怎么不找个小的呢,料板里应该很好找的吧。

网友:
呵呵
  电视机用的7805 吧
  这下可不怕他在烧坏了

网友A:
是不是有微短路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微短路现象啊

正极   阻值650应该算是正常吧!

网友:
废板上多的是,还需要找个这么大的啊

网友:
找个 小功率的好看些  才有卖点

网友:
服你了,,换个 这么大的上去

网友B:
LZ加个那么大的,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加个那么大的,太给力了

哈哈  手里不是没有吗,老主板上有舍不得拆啊!

网友:
可以带起来10个声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冲硕泰克进来的。。。。。唉,,怀念硕泰克的板子啊。。除了爱爆电容,其他还真是不错的。。。

呵呵 是啊 就这块板子,不开机。爆电容,我给人家修过多次了,哈!

网友D:
松香应该多用些,焊点才“漂”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松香应该多用些,焊点才“漂”亮

呵呵 老哥 看得真清楚,在试机呢 没在改 就拍照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 老哥 看得真清楚,在试机呢 没在改 就拍照啦!!

我以前修显卡用过大个的场效应,比小管功率大,嘿嘿,而且散热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修显卡用过大个的场效应,比小管功率大,嘿嘿,而且散热很好

恩 如同大马拉小车!跑得快!

网友:
如果是自己使用我主张用大个的,不爱坏啊!

网友:
太牛用个废板子独有

网友:
还好是台式板,要阁笔记本就惨了。

网友:
能用就行,不过原管发热估计是有故障的,这样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78l05 板上很多的。这个方便

网友:
楼主兄弟,这样也可以,型号一样就好

网友:
呵呵   楼主的78L05太有个性了    不过能用就行了

网友F:
谢谢分享,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元件老化造成的呢。

网友:
难道这个就是所谓的“移花接木”   呵呵

网友:
这么大的都行,服你了。。。。

网友:
7805废板上一翻一大堆 。。。。。
这个太大了,扎眼,自己用就无所谓了。

网友:
吓死个把人!这下不用怕烧了

网友:
维修的最终目的是,收到该得到的钱,

网友:
我也剛修了一片無聲的Socket 754主板, 經測也是聲音芯片無供電.....

沒備件, 我是直接由5V拉線經一1/8W 2.2歐的限流電阻連過去~~ 一樣OK~~

网友:
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E:
哈哈哈 ,老哥比我还牛呢 ,我就没想到!

网友:
呵呵   大点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老哥比我还牛呢 ,我就没想到!

呵呵, 我也是借鑑那些貼牌低價板的方法而已....

很多低價板省的就省, 我就見過一些主板的聲卡供電就是組一個小電感直連到ATX的5V去的....

厉害着呢,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造的主板!

网友:
呵呵, 我也是借鑑那些貼牌低價板的方法而已....

很多低價板省的就省, 我就見過一些主板的聲卡供電就是組一個小電感直連到ATX的5V去的....

厉害着呢,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造的主板!

网友:
声卡供电温度高一般是因为声卡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这么就修好了。

网友:
这个78L05相当的给力。。。不用怕带不起声卡了。。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微短路现象啊

这里应该是78L05输出端引脚阻值对地短路,在板子上测量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元件老化造成的呢。

不是元器件老化,这里78L05发烫原因应该是输入与输出之间阻值变大引起,即5V工作电流值也会增加。

网友:
原机用的是TO-92,你现在上个TO-220的,功率够猛,再也不怕烧了。

网友G:
我想知道楼主哪里找来的大功率7805?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楼主哪里找来的大功率7805?

大功率7805一般在家用电器开关电源电路变压器次级部分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功率7805一般在家用电器开关电源电路变压器次级部分可以找到。

谢谢,以后要开始拆些淘汰的旧家电了

网友:
我去,家用电器上的元器件也能上主板?,

网友:
家用电器上7805与主板上的工作性质相同,只是功率大小有所区别。

网友:
怎么想到找个这么大的稳压管啊

网友:
老板子。。有那么多的pci插槽。。一般的俺就给装个独立声卡完事。。。呵呵省事。拿钱走人

网友:
原来声卡没有声音的原因是在这个上面啊,话说这么大的换上是不是浪费了?

网友:
哈哈,这个7805也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