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 AO4433能用4422代换吗

楼主(2011-10-18):
电源芯片 AO4433能用4422代换吗,HP W49C,4433烧掉,找到4422换上,后级短路。现已经修复能开机

网友:
现在问题是裸板开机 亮下瓶就掉电,有显示。4422很烫,偶尔碰见一次就能完全亮机。4422一点也不烫,(此机器进过水)

网友:
地毯式搜索那里还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看看应该还有别的地方有腐蚀的吧!但是你说那个代用芯片 我倒很期待结果

网友:
进水已经很长时间了,全是水渍,这次烧是因为适配器引起的主板短路,现在想知道 AO4433能不能用4422代换,网上没查到资料,如果能的话,再往下查。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一个小电阻,腐蚀,上电不良,烧鸡烧出来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何况时间太长不过楼至搞定不错

网友:
  看定义咯  一般的都布可以

网友:
     修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