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笔记本不细心, 把我折腾惨了。

楼主(2011-10-18):
G460进水,不加电,测南桥不工作。加焊南桥搞定。 装上后出现各种问题, 有时候电流到0.7左右掉电, 有时候暗屏, 捎压下机器就暗屏。 拆下来怎么试都是好的, 装上还是暗屏。就装拆下, 装上搞了几次。郁闷了,想着可能是哪里断线, 后来看电路图, LID的信号都是 带#的, 都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不应该是断路,肯定是短路。 查LID到EC信号正常, EC到南桥信号也正常,一挤压主板就是暗屏。   跟坛子里大侠学一下, 抽根烟仔细思考下, 然后重新仔细把主板装上, 把原来撕下来的硬盘背面的绝缘纸也贴上, 开机一切正常了, 正在拷机当中。    原来是硬盘下面那层绝缘贴纸没有贴上造成装上以后一拧螺丝,硬盘后面就局部短路造成的。  一个小马虎把我折腾了一天。

网友:
暗屏的情况跟把LID输出端对地短接的效果是一样的, 开始一直怀疑LID部分的问题, 绕了弯路。

网友:
绝缘纸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啊。小心一些就是了。

网友:
绝缘纸不安装 好多笔记本都会短路

遇到过

网友:
还好没烧你东西,幸运啊你

网友:
呵呵!我上次有个IBM的,C壳上有个螺丝吃上不触发,也把我折腾惨了。

网友:
不管装还是修,都要很仔细很认真,不然蛋疼。我以前就是马虎了,装机搞的不开机的,

网友:
是的,有很多笔记本内部设计不是很科学,特别是主板,我以前碰到过TCL D1100,本来是小毛病,时间失效,BIOS电池没有电了,拆下,换电池,裸机测试正常,装机启动,三声滴滴声音不启动,又拆下测试,还是不启动,又换了一新主板,裸试正常,装机毛病重现,郁闷之极,仔细检查,后发现是C壳一固定螺丝稍微长了些,结果顶住了主板CPU处一56欧姆的排阻,给顶碎了,(因为CPU上有散热座盖着,发现不了),换后正常。

网友:
一定要细心!!!

网友:
没坏东西已经很幸运了哦。

网友:
太大意了呀~~~~烧东西就可以麻烦了

网友:
我今天也犯了个这样的错误,导致一合屏就开机

网友:
拆机维修处处要细心,心得

网友:
维修过程就要细心

网友:
我上次装机时不小心把南桥都搞虚焊了

网友:
搞笔记本真是不能大意。一个不小心就会出问题

网友:
受教,什么电子产品都要防短路

网友:
最怕装机器有人和你聊天了,很容易疏忽的!

网友:
装机一定要仔细的   不然出的都是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我曾经装过,直接大短了。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