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有3.2V待机电压 不触发 求助,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1-10-18):
一个HP CQ40 板号LA-4103P 有3.2V待机电压 不触发 请教各位达人给个维修思路 查什么部位?谢谢!!!

网友:
有没5V的待机电压

网友:
5V待机正常不,先跑跑线,开关处安了有没有电压跳变。如果有,这个信号有没有送到开机芯片?

网友:
有待机电后,再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5V待机不知道要查哪个地方,正常要查什么地方,先跑跑线,开关处安了电压有跳变,已送到开机芯片,另外谁有此板的电路图板号LA-4103P,我是参考4102的图的。

网友(2016-05-28):
我的也有一款!!一样的问题!我明天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