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230不能关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10-18):
版号。LZ2
原来拿来是EC进水了。更换EC后可以开机。但不能进系统,PE里也不能关机。关机表现为桌面图标没了,直接死在那里
安装好系统以后,不能重启,关机,一直在正在关机,注销已经过了。

IBM南桥换过,老样子。
测PM_SLP_S3#只是是3.3V,没有拉低

附上开机时序,想知道,关机时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
在换一个EC试试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联想N440也跟楼主一样的现象。不知道怎么修,南桥也换啦

网友:
跑开关机电路吧  进水的机器 有时候只是一个很小的元器件损毁

网友:
进水机都不走寻常路德,一些小件都会坏,我建议还是仔细的看看进水的部分,有没有短线,氧化。用放大镜看。

网友:
今天再仔细看看,研究研究。驱动装好就不能进系统了。应该是哪个原件有问题。

网友:
楼主刷过BIOS吗?烤过北桥没有

网友(点评):
BIOS换过,北桥烤过,没用。不过,不装显卡驱动,(集成GM45)可以正常进系统,装好驱动后,就进不了系统了。没有这个桥,换不了。可以有拆机的,但没0.4的锡球

网友:
换IO试试看看~不行就再换一个南桥~实在是不行就直接换主板把~折腾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