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的主板

楼主(2011-10-18):
这张CF卡坏了。问下这个小芝麻管样的东西AW137(1或I,下面还有条下划线)是什么东西。吹下来测阻值,如图。

能判断出这小芝麻管坏了没?

另外谁有主控F2的PDF?

网友:
应该是一个三端稳压管吧  或你收摸上看烫不烫

网友:
根据你的这样阻值来说呢,想是一个pnp的三极管
三角是b及  二脚是c及  一脚是e及
是不是 了?

网友:
但是根据你的图纸来说呢。像是一个线性稳压器哦
输入a付就会输出b付  和七八领悟一样的线性稳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