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10p联不起网,

楼主(2011-10-18):
此机用户拿来的时候是点不亮,刷了一Bios后可以点亮了,用户那回去后说不可以联网,本地连接有,但是收不到数据包。无线可以用。那位高手修到过这类问题,帮忙分析下。

网友:
机子点亮的时候你没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可以联网的。

难道是客户那里的网线有问题?  那现在解决没有呢

网友B:
不知道你现在确定了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试下进PE能不能上网   能的话就说明你硬件没问题   不行的话就是硬件了     先确定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才好下手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现在确定了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试下进PE能不能上网   能的话就说 ...

进PE怎么上网?对软件还不很了解可以解释清楚点嘛?

网友(点评):
进PE加载网卡驱动吧

网友:
如果你是用的路由器的话     也就是插上网线就可以上网的     进入PE里一样可以上网

哈,不同的PE功能不同。

网友:
网卡驱动让他重新装下试试

网友:
到官网下个驱动

网友C:
本地连接有是不是驱动有问题,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啊,要是我又要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地连接有是不是驱动有问题,更新一下试试

系统装过了·驱动在官网下的。还本地连接还试收不到数据包?

网友D:
会不会是IP DNS 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IP DNS 设置有问题

全部检查了不是IP什么的问题。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是不 BIOS刷错导致的上不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