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笔记本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1-10-18):
客户来了之后说是开机之后就黑屏,试了一下,开机进入WINDOWS界面后就黑屏,听的到声音,知道一般不是高压就是灯管的事。拆开屏,看到高压条,比较难拆,如下图,用一个通用高压条试灯管,偏红色,也不知道是通用高压条电压低还是灯管的事。开了有十分钟也没有关。。摸着笔记本灯管外壳两端也不算太热。。又用客户的高压条试一个19的灯管,亮度正常,试了20分钟也没有问题。。又把客户自己的高压条和灯管连着,大概不到一分钟又关了。。
求解以下问题:
1.我觉得估计灯管的可能性要大些,大家觉的呢。。
2.如果非要换高压条的话,那个接口怎么改,我说的是如果。。那个针很多的。

已经解决了:
首先先说一下,5楼的回复很牛的,建议围观。
我的机器是灯管不亮了屏幕有图象的。是灯管的事。换了之后拷机两个小时,目前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DELL原装的高压条好改不好改。我看好象HP,联想的都好改。?谢谢高手们。

网友:
机器的高压板外接灯管能亮  用外界高压板接机器灯管红屏  那就是灯管问题   你换跟灯管试试

网友:
你发了。首先不一定是灯管,笔记本的灯管控制不同显示器。再说改高压不好改,要量信号的。

网友:
换灯就好了   百分百的OK

网友:
可能不一定对,不过我前几天修了跟你这个类似毛病的dell机子,有声音没图像,拆开屏,什么都没问题,最后实在没辙加焊nv显卡,CPU抹上硅脂,清了清尘,好了。。。。我不瞒大家,我是蒙的。。

网友:
我的已经解决了,是灯管的事,我顶上去,让大家看看,还有管理员,我已经编辑成已解决了。建议加分。呵呵

网友:
“用客户的高压条试一个19的灯管,亮度正常,试了20分钟也没有问题”,故障已经确定,还费什么口舌?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你都已经查出问题不在高压条了,那就换灯管呀,你还在那求解个啥问题。自己都不去试,还在等着人来回答了在去试???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啊,灯管都发红了,就是灯管的

网友: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网友:
但是用通用高压条和原装灯管也是可以用的呀,而且也没有黑屏。

网友:
出现这情况我把屏拆了在装上也好了   不知道蒙的

网友:
就是啊  ,   换灯管啊 。    还用说啊  红屏了啊

网友:
都发红了,肯定灯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