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才一边显示,提示超频率限制

楼主(2011-10-18):
今接一长城M1931显示器,故障如图,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是MCU还是MCU的数据的问题,数据哪位大哥有传上一份

此帖22楼以前的就算给大家一个借鉴,从23楼开始,如果还出现前面的现象,一律按恶意灌水处理,只要是后来者看到,不论时间长短,都可以重复扣分!!!在23楼以后上传楼主求助的数据的,加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少见啊,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A:
可以先设置一下屏幕分辨率  先简单的开始不

网友B:
先调一下分辨率,不行的就烧程序了,再不行的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C:
分辨率调节一下,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点评):
你的回答和5楼没有什么分别,而且还没有5楼的全面呢!

网友:
少见啊!肯定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分辩率问题是哪的问题呢?这样回答有用吗?

网友(点评):
上一位点评的,要是上来就说有用的,可以直接解决问题,那还要做什么论坛啊?不管对不对尽自己的一份力不就好了,都是学习的,能直接解决的有多少人啊?对吗?

网友:
先刷程序,不行就换一块通用的板。

网友(点评):
还是没有5楼的全面!

网友D:
或者也可以试试调一下刷新率,液晶好像是超过60HZ以上的刷率都认不大好。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由浅入深吧,先调分辨率,重装一下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E:
先把程序 复位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过很怪的现象,点一下自动 好了,建议你也试试。。

网友:
电脑也可能有问题..换台机子看下.到底是电脑问题 还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如果自动一下还不行,那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刷下程序吧

网友(点评):
这些前面都有人说过了,你们不是在怀疑楼主的智商吧,还用一遍一遍的提醒?

网友:
程序坏了。重写吧,没有的话只有换板了。

网友(点评):
你应该说换显示器吧,来的更直接些!

网友(点评):
你在提问在已经问了,谁有数据上传一份,不用再这样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设置一下屏幕分辨率  先简单的开始不

跟那个没关系,那么简单就不会拿出来请教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调一下分辨率,不行的就烧程序了,再不行的换个驱动板试试,

有这样的程序吗?传份给我

网友(点评):
这样就有骗分的嫌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调节一下,不行就刷程序,,

有这样的程序吗?传份给我。 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点评):
这样连续的要求,可以视为灌水了,论坛有短信功能,为什么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也可以试试调一下刷新率,液晶好像是60GHZ以上的刷率都认不大好。

试过,没用,跟这两个没关系,要么就是MCU要么就是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程序 复位试试看

看不到啊,复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