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不开机

楼主(2011-10-18):
今日修到一台R61i,开机黑屏,能听到滴  滴滴滴的一短,三短响声,电流0.8左右,从现象上看应该是内存未过,拆机查看内存,明显进液,地下那个槽子有腐蚀用打阻值卡测确实有两根联线接触不佳,先除锈,(费劲,再重新加焊底座),在上面那个座子装了个内存开机,还是滴  滴滴滴,怪了,焊好后用阻值卡测试已经正常了呀!……,不禁意间把内存放在底下座子,开机一切正常!怪了,以后发现底下座子必须先装内存,上面座子装不装无所谓,奇怪!

网友:
thinkpad  的机子内存必须插下面
常识问题

网友:
常识性的东西不能忘记了,学习

网友:
啊 还有这事呢啊  以后记住了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也是第一次看到,哈

网友:
我不管什么机器,只有一根必插下面

网友:
两个槽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两个槽子有主次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