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不触发维修实例(写了很久求转正)

楼主(2011-10-18):
型号:IBMT40   客述:不开机  实测:无待机电压3M5M  由于我是新手  拿到到板目测没什么明显缺件烧坏迹象  然后万用表打二极管档打每个电感对地阻值 除待机5V(5M)电感反向对地阻值偏低外 其他电感正常 5M电感反向阻值本应电感4个脚都1000以上  才690  第一想法是判断电感坏还是外部短拉低  用风枪取下电感后测焊盘发现3脚4脚阻值690 1脚2脚阻值无穷大  判断外部短  把电感焊回去  马上看图纸点位图把和电感相连的原件(二极管 电阻 电容)测了一下 没有明显短路 微短真伤脑筋~~! 无耐心  插电发现无待机电流 测无待机3.3V5V 无待机电压 按照流程开始 先测公共点电压出来16V正常 再测产生待机3V5V的1631工作条件 22脚供电正常(公共点提供) 23脚总开启(--SHDN3.3V正常) 21脚VL线性5V输出偏低只有3V多 18脚25脚驱动门供电也偏低只有1.8V(由线性VL5V经一个复合二极提供) 便把中间的二极管D15复合二极管换掉 无果 此时 我相当的郁闷~  蛋都快要碎了  心想电管微短 线性偏低会不会有联系 便看图纸2个相连点 发现电感和线性VL5V只有一个D44相连  便换了D44 哎  又悲剧。  此时不小心碰到1631芯片发现偏烫  我便想是1631坏 马上换新的 换新的之后 悲剧~~! 症状依旧。 重新整理思路 不是芯片问题 便想是外围电路拉低   最后经过一个下午的折磨把和线性VL5V相连的电路 全折了一遍 判定是U51(1845分组供电IC)坏  换了之后  线性VL5V正常  驱动门供电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电感阻值也正常了  但是3M5M还没出来  一测3M5M的开启信号7脚28脚无电压 不正常(应该是3.3V) 此信号是由PMH4(U28)发出VCC5M_ON开启 VCC5M_ON由PMH4发出经电阻R866(阻值10K)给TB62501(U61)的63 64脚 和1631的7 28脚  。 便测PMH4和TB62501工作条件(供电 RC振荡 复位 ) 均正常  再经仔细观察 发现中间电阻R866被人动过  打它阻值只有O欧 找料板换其电阻  一测待机3M5M出来了   发现待机电流0.027A 正常   好吧 我承认我此时很激动 突然 电流没了 我震精了  重新插电没电流  反复插电发现有时候有电流有时候没电流 测了下发现VCC5M_ON时出时不出 便想应该是PMH4空焊 重新拖锡了一遍 VCC5M_ON出 不会没有 重新反复插电几次 均正常 待机正常之后  触发  电流经过几次跳变  凭感觉应该显了 接屏确定 确实显了  整个过程  看似简单 其实是我自己一边思索  一边遇到不懂的问师傅 的成果 这是我第一快修好的板简单过程 虽然中间很曲折 但很有成就感。     求转正。 谢谢

网友:
第一次发贴  有点粗糙  求通过 求转正。   谢谢。

网友:
头晕, 太晕了,

网友A:
看了有点糊涂了,

网友B: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有点糊涂了,

是有点 糊涂 要事自己拿到一快板 慢慢琢磨写下来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思路·····不错·

谢谢   是按师傅教的流程走的

网友D:
第一次修板就这么厉害了,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修板就这么厉害了,不简单啊!

以前跟师傅教理论 看别人修  难得有一次 自己修  修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