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

楼主(2011-10-18):
跑马到25 就不走了  显示器也不亮  电压都正常  BIOS我也刷了 还是一样 大家遇见过着样的问题不  怎么解决的

网友:
等袋中  大家发现给点意见

网友:
打行场 红绿蓝三基色阻值,波形

网友:
把声卡拆掉看下

网友:
跟3基色没关  用独立显卡也一样

网友:
楼主请参考此贴,对你或许有所启发和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206-1-1.html

网友:
技嘉跑25己经亮机了,你打一下行场的值,上次我修过一片跟你一样型号一样的故障的的主板,结果是行场有到北桥有个2R2的电阻坏了。

网友:
独立显卡亮不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吗,如果是 的话,可跑跑VGA插口到北桥的电路,尤其是行场信号线路

网友:
跑到25先看下键盘灯亮了不..没有就查北桥

网友:
应该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弄好了分享下

网友:
北桥的问题     跑下线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