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不加电! 请教高手

楼主(2011-10-18):
a1286 待机有3.3v,没有5v 不知道正不正常 现在开不了机 。
苹果的 机器 用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 划 能开机吗? 是划键盘排线位置吗? 谢谢、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有的5V是开机后才会产生的,具体的要分析一下图纸,你这个不上电的应该找EC呀,看EC各个条件,还有实时时钟的相关的一些信号。多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