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18):
开机,一出现ASUS 画面,马上掉电,再开,还是一样情况掉电,拆下显卡版的话,开机声响过后,也是掉电,请教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CPU散热怎么样?

网友:
CPU 散热看过  每次都是开机画面出来掉电,和散热肯定没关系了

网友:
看哪里供电不足,电感上有没有杂波。

网友:
示波器可没有啊。。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3V5V供电正常了吗?能触发掉电··一般显卡问题不会不影响掉电吧··显卡不显可以开机的·

网友:
北桥虚焊吧

网友:
看看CPU附件的电感。

网友:
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吗?如果是,那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独立显卡,965北桥    HBM 南桥  CPU供电有0.9V     是开机显示ASUS马上掉电    哎 还是没解决啊,纠结

网友A:
看下有没有 CPU复位 PG

网友:
把vore ic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CPU 供电芯片  加焊过了  没效果 风枪吹着拨的

网友:
查查ACOFF信号看。还有,用AC和BTAA都一样吗?

网友:
重点在电源上,掉电的时候哪些电压在,哪些不在。这个要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没有 CPU复位 PG

没有PG能听到LOGO声吗

网友:
掉电后还有没,待机电压啊,没的话查3,5V芯片。不行的话,把南北桥都做下试试看。

网友:
如果换过CPU旁的大电容就好了记得告诉我,不好也告诉我,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问题都不一定

网友:
掉电后 再按开关 还是可以开机   不过还是开机画面出来就掉电了   掉电后待机还是有的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出问题

网友:
楼主试试  把内存条拔掉开机  或是人为制造一个不跑码的故障看看机器掉电吗?  如果不掉 说明供电基本正常, 可以刷个BIOS,查查周边设备比如网卡、声卡、读卡器之内的。 反之还掉就要查 供电 、时钟、复位、各大开启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加焊座子,换电源接口

网友:
开机了才掉电,CPU肯定过了,内存肯定过了,那应该是显卡了,北桥也过了吧!

网友:
这种掉电现象太不好查了,我这有一片945华硕的,也一样,没办法测。

网友:
这样故障最先需要排除的就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