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开机报错

楼主(2011-10-18):
如图客户一拿来就是这样的了, 拿丢无线网卡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正常使用,一上无线网卡就报错,换了好几个无线故障为解决  还为确定是不是硬件问题不敢乱搞。。

补充内容 (2011-10-19 10:32):
真是太谢谢大家了,看了大家的建议 本想买个给客户的  可客户要的急 说不要无线算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775-1-1.html

网友:
刷个官网的BIOS试试。

网友:
这款机的无线网卡必须用专用的才成。淘宝有,我上次也碰到过,换了就好了

也可以看看无限接口有没有问题
对头 要专用的 其他的都不行啊
是啊,看提示是这样说的,UNKNOW

网友:
提示的是MINIPCI网卡不对

网友:
会不会是MINIPCI卡槽脏啦,搞得无线网卡接触不良造成的?

应该这么试试

网友:
网卡专用的,换个网卡就OK

网友:
unauthorized

583600096 -6 扣你分是经过授权的。你说你升上来容易吗?

网友:
网卡不服吧,关机移除,换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就换个原装的报个高价就ok了

网友:
这款貌似刷BIOS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淘个无线网卡换上,,

网友:
搜索这个型号的无线网卡买个就行了,顺便咨询下卖家

网友:
Ideapad 序列笔记本都需要用原装无线网卡 不然会出现类似IBM 1802报错。

网友:
这个要用专用的无线网卡。不然会报错。也跟IBM学了

网友:
要专用无线网卡,门当户对

网友:
未被授权的网卡插入
断电并移除MINI PCIE网卡

网友:
不知道顾客从哪里弄的网卡把,找个联想拆机的可以了

网友:
正好换 个 网卡也能赚点钱

网友:
联想好东配件必须用联想指定或原装的

网友:
网卡芯片和无线网卡芯片是同一芯片吗一般

网友:
这个系列的笔记本都需要用原装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