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M触发不显停在0。4

楼主(2011-10-18):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天逸的。。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的。。经过检查,发现B+没电。。。原来是中间断线了,飞线,OK,有待机了。。。一按开关。。。电流上了。。。心里可高兴啊。。。刚想拿出烟抽一下。。靠。。。却停在0。4不动了。。。马上拿万用表去量OZ813LN这个产生1。8V 1。05V的芯片。。妈的,全拉低了。。1.8变为0。3V,1.05V变为0。6了。。。。以为是后级拉低的撬开电感,还是一样。。。以为是芯片的外面电路的问题,,,,拿起烙铁撬啊撬啊。。。。电容,电阻,上下管都撬了个遍。。。故障依旧啊。。。现在就是差没有换OZ813LN这个芯片了。。。各位老大,请给一下思路。。。。。。这个芯片的VIN ,BST,SYSON  SUSP,都有的。。。。。。下管控制级电压都是0.7左右。。。而上管1。8V的是5V,而1.05V的却是00。。。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的机器故障,正当我要努力查找问题的时候,机器又莫名的好了,郁闷,没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想,会不会是没有打开像类似SKIP,就是PWM模式的那个没对,然后被后级负载吃电时给拉成这样的?这只是我的设想,

网友:
学习之中,努力努力!!!

网友:
昨天才换了一块8400显示。。。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