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3.3V待机电 都是跑到哪里的?

楼主(2011-10-18):
各位大哥大姐们 说下啊

网友:
主要到EC,南桥,BIOS

网友:
如果你是3V短路,那么先拆网卡,不行那么恭喜你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你是说怎么产生的,还是说信号往哪里送?各种机器也有区别

网友:
开机芯片,开关

网友:
不是很明白的所说··不清晰·

网友:
建议LZ随便找个图纸,在PDF里搜索下待机3.3V的电压结果会很直观、。

网友:
机器都不一样,涉及待机电路部分,还有在其路上的电容电阻之类器件

网友:
看图纸是最有效最实际的方法。

网友:
感觉这个电压是个芯片都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