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贴,LG的屏型号是LP190WX1,请会写码的朋友帮下忙

楼主(2011-10-18):
小弟我今天第一次写码,驱动板是乐华2025L 1.4B的,带液晶电视的的板,屏的型号是LP190WX1的LG的屏,现在我用乐华的编程器来写,请高手指点一下,我该用哪个方案来写码和选择哪个驱动程序?

网友:
求2025L1.4B版本的驱动,是带电视功能的,有7个按键,我用乐华编程器里面送的驱动都不行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有了你这样的高手以后咱就不怕没程序了呵呵,,,

网友A:
什么意思,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是我发的主题不对,还是根本没有这样的驱动,我这里有一台显示器就是这样子的,是杂牌,我就是没有这样的驱动,本身里面的驱动被我清掉了,他的驱动板就是网上卖的那种2025L 1.4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是我发的主题不对,还是根本没有这样的驱动,我这里有一台显示器就是这样子 ...

还以为是你自己编写程序呢,,只是刷程序而已呀...

网友:
你的板上还有个板号,那个才是要写的程序名称,不是用2025的程序

网友:
对板子上就是2025L 1.4B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