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比较服气的机器

楼主(2011-10-18):
  一台同方品牌液晶。 很标准的屏幕一黑一亮,不多想拆开一看,垃圾东西。

   基本就是分立标准件, 直接先换块高压板。好了,不闪了,交货休息

第二天。机器返回来。新问题, 桌面打字QQ无问题, 游戏看视频又是一黑一亮

灯管全换,不行。  换个高压板,不行。  电源也换。不行。  服了

     关键这个问题没地方问啊。 完全不能解释。
只能安慰自己。搞维修的每年必遇一怪问题。好像今年还没遇到。应劫了

    (明天换下信号版 不行就换下液晶板,不高清那里零件问题不罢休)

网友:
关键是查沒查是否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点评):
赞同先看下电源是否能稳定工作。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

网友:
换图像就一黑一亮,是不是驱动板主芯片发烫哦,或耗电增加的原因

网友:
很多不明的故障是屏的问题的。我这里有个屏,故障现象是用半个钟头左右就黑屏,原来以为是电源或者是高压,但是都更换后还是这种现象,后来确定是屏的问题,以前没看出来,是因为不细心,现在经过换件不行后,仔细的查看,发现它显示的图像有轻微的水波纹。杂牌的屏很多都是出现这问题。

网友:
你换完了都不行,那就晕倒了!!·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电源供电也有很大可能,楼主说的在功耗大的情况下猜会出问题,先看电源再看驱动板,还不行那就是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