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 离奇的暗屏

楼主(2011-10-18):
此机器的故障是暗屏,机器进过水,但是板上上没有进水的痕迹,经过换屏线换屏,换主板的经过,最后把暗屏的故障定在主板上经过检测屏线接口上的vbl20电压没有,保险断裂,然后换上个,以为会好,上屏一测,还是暗屏,看来别的地方还有故障,然后检测BACKLIGHT_ON电压没有,对地阻值为0,短路了,查电路图,连接到BU77700kvt-gp芯片上面,手上没有这个料,然后把97角翘起来,测量焊盘阻值正常,测量翘起来的芯片阻值还是短路,机器别的地方正常就是暗屏,更换这个芯片机器能好的几率有多大

补充内容 (2011-10-20 15:53):
此机器已经修复,更换了BU77700芯片之后就正常了,请版主帮忙改正下,

网友:
如果排除此线路上没有短路的电容引起这个故障的话,可以判定这个芯片损坏了。至于换了是否会OK谁都无法保证,只有你自己尝试了。不过看现在的情况应该换好的几率很高。

网友:
机器别的功能都正常,同行的活,才100元,不想自己去买料,让同行自己买去

网友A:
飞线供电,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变换

网友(点评):
强开法,俺喜欢,不过有时会有后遗症的

网友:
翘掉那个脚。直接飞3V不就行了,

网友B:
楼主肯定是 觉得换那个芯片太困难了所以才找同行,,修笔记本,焊工也很重要,

网友C:
暗屏就杀显卡  没显卡就杀北桥  有什么好测试的  累不累啊

网友:
高压开启信号没有 屏也会暗  不能上来就杀显卡 北桥吧 楼上的 你换好芯片的成功率应该是很大的  不要怕 要尝试的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是 觉得换那个芯片太困难了所以才找同行,,修笔记本,焊工也很重要,

那个芯片是我自己判断出来的,同行都不知道暗屏是主板的为问题,还特意买了块屏,液晶屏是led的,呵呵 ,焊接问题不用考虑,QFAN tsop BGA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就杀显卡  没显卡就杀北桥  有什么好测试的  累不累啊

亲,blon信号是EC发出的,目前是ec这个引脚短路,是芯片短路不是焊盘短路,此机器的显卡是cpu,I3 270的cpu,而且是BGA焊接到主板上的,你让我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供电,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变换

知道这个机器按fn和 F3可以关闭屏幕的,还有屏幕自动省电模式下的省电怎么完成这个动作,我修东西追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