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故障该从哪下手

楼主(2011-10-18):
接到一块主板是七彩虹的,主板是单桥。故障是可以开机正常工作也可以进系统!但点关机后显示器的桌面信号是没了!但主板CPU风扇还在转!不停的!该从哪下手!

网友:
风扇应该是IO 控制的吧
  查下IO相关引脚阻值

网友:
先把IO托下锡,不行换个IO

网友:
IO..先查他吧

网友:
电源换了吗

网友:
那你按电源开关关机试试,最好先从系统着手。这比较简单。然后再从IO进行。

网友:
先要确定是不是系统问题引起的电源未关闭,在就看看pson是谁控制的,跑跑线路就清楚了

网友:
HT VLD信号问题

网友:
跑下开机电路,似乎开机电路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与到过你先把主板一类的全都拆下来做个系统最好把他以前的电源给换了,做完后还不行就把IO直接换之久O了。

网友:
谢谢大家!换IO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以后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又有点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