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18):
请问一下高手
两条光纤线进一个光纤盒
然后转出两个收发器
请问一下高手那个光纤盒,怎么知道接的是,接收和发送
还有光纤可以拨成网线吗??
高手指点
问题

网友:
光纤直接和尾纤熔接的啊。 歧视不用知道哪个收哪个发,不通了换一下就可以。真要知道的话,用otdr测试,有信号的是接受,没信号的是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