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个联想RC410-B

楼主(2011-10-18):
前两天刚修的联想RC410-B,还没头绪,今天又来个,同样的故障:不插诊断卡,内存报警,插内存,跑D4,D3,全板的电压都正常,刷BIOS,换IO,清洗内存槽,CPU座加焊,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实在是没有头绪,我这初级的水平都能碰到两块同样的问题主板,看来联想这型号的板子,这个故障是通病吧,。。高手们肯定见过不少,能不能给指点两招啊。。叩首求教,。。另外。。注:我在上CPU假负载灯座时,发现最边上一行的灯有一半特别的亮。。是不是可以怀疑北桥损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你换内存试试,在网站看支持什么频率的,今天客户送的全新机,自己配的不开机,问他他说客服告诉他内存不配,你可以试试看看,管用就发出来

网友:
给大伙报个喜:这两个板子好了,具体怎么个道理我也说不清,因为之前用667,,800的内存测试的结果都是跑D3,D4,所以没考虑这方面,做座后,一直用800的内存在测试,后来这块做了北桥,用667的内存竟然点亮,再试试前面的那块,也亮了,看来是不认800的内存,另外:两块板子一个做座,一个做桥。我想应该不是桥的事。。应该还CPU座得事,或是变形引起的。哎,好是好了,可是连道理都经不住拷问,,盲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