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D花屏

楼主(2011-10-18):
华硕X88VD花屏。外接正常。
图片如下: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加焊显卡。。。。。。。。。

网友(点评):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就一定是好的,2楼说的可以考虑下,但是最好先排除下别的原因

网友B:
重新装系统吧

鄙视一下
你这个有点不靠谱
花屏有竖线重装系统?楼主太威武了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系统吧

安装过了。

网友:
测屏注意检查排线,这跟系统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屏的问题排除了没有啊,屏线啊什么的

网友:
外接正常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有可以是屏,或者控制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就没问题,只能说明显卡VGA模块正常,明白?

网友:
屏坏了   换屏   还有就是屏线    显卡几率为%10

网友:
这华硕X88这款机器总是出现这样的的问题  一般不是屏上的问题      是主板上的问题   但是显卡的几率也很小

网友:
屏线看了没啊   还是屏缺少供电啊

网友:
我看屏线的嫌疑最大

网友:
去查下屏线,应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屏线色差信号对地阻值

正解

网友:
排除屏的问题  就检查屏线 早几天我修了一台DELL的 外接正常 内接花 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 挨跟量量看看有没有断的或接触不好的

网友:
屏或者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更换一下屏试试。

网友(点评):
恩先换个屏看看排除法不是屏就是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

他都说  外接正常  还你还让焊显卡、???

网友(点评):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没问题,我觉得这是常识。应该普及下。

网友:
换个屏看看行不行哟

网友:
检查排线试试

网友:
外接正常 内屏花 显卡问题的 多了 去了 只是怀疑 而已

网友:
楼主可以先看看LVDS的对地阻值。然后看看屏线有没有段。

网友:
这种效果的我遇到的大多是屏线接触不好。其次显卡

网友:
换屏和屏线试试, 如果还有问题就是主板的某个地方有问题咯。

网友:
先检查屏线,屏线接口,如果是独立显卡板的注意测下显卡槽子,最后再去动显卡

网友:
打下屏线接口阻值

网友:
外接正常也不代表显卡正常啊 两组模块的

网友:
加焊显卡换换屏试试看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定了屏线。等屏线到货才知道!

网友:
直接换个屏试试

网友:
不一定外接正常 就一定显卡是好的 这些问题要慢慢查 先看看屏线吧

网友:
昨天我们这遇到一台华硕。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显卡是独立的小板。加焊显卡无效,重置后OK!

网友:
先看屏线是不是松了,最好换一个看看,还不行整不好是屏坏

网友:
灯管或屏供电有问题

这明显是低压差分信号有开路
花屏跟灯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先打下lvds阻值

网友:
打一下差分信号的对地阻值,或者测量一下差分信号波形都可以定位是否为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重新插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你查屏线 的阻值数据的 一般是3-4组 应该有一个断开了 顺着查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 不一定就不是显卡没焊好

网友:
这种花发,好像是屏线没有插好,或屏线有问题

网友:
你到底懂不?外接正常谁告诉你外接正常显卡就是好的?我修统货的修了那么多了,外接正常内接花屏、黑屏还不是重做或更换显卡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系统吧

5楼,这是显卡问题,你可以问问强哥,我明天收拾你去

网友:
楼主你这个修好了吗?看见你订屏线了,换了之后怎么样啊?

网友:
先试下屏,再杀显卡

网友:
希望楼主换屏线能好,期待好消息。

网友:
偏红,估计是缺色引起的!重点检测屏线和屏线接口

网友:
路过,大部分可能都被楼上说完了

网友:
先从简单来打阻值,屏线,屏,板

网友: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屏上有三根竖线!肯定是屏!

网友:
对,外接正常,内屏花屏或是灰屏不显示数据,都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当然,要先排除屏本身的问题,还有屏线,系统问题那是扯蛋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屏线坏了。谢谢大家!换了屏线好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遇到这问题还是先代换着排除的好,个人认为显卡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