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出现开机密码

楼主(2011-10-18):
今天我收到了一台IBM T42的机器 ,开机进入BIOS需要输入密码,我问客户 客户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设置过密码? 好像IBM经常出现这种问题,解决办法一个是用IBM的那种刷新BIOS工具,另一个是换bios的芯片。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换主板上的哪个片子呀,网上有的说是无线网卡卡槽下面的哪个,有的说是内存下面的那个片子,今天我找了一块同样的片子换上了,开机还是有密码。请各位大师帮忙肯定一下

网友:
cmos清零试一下。不行就看图子咯

网友:
不是楼主找错芯片了。就是另一台也设置了密码,悲剧了,用日期试试密码,听有人说日期就是密码

网友:
楼主悲剧了,这种BIOS密码,要拆下BIOS芯片来刷吧。。

网友:
把BIOS芯片拆了清空就可以了

网友:
解决了吗?找一下本子上面的密码芯片,24RF08,我现在电脑里没有图片,明天我把芯片序号和图片,还有空白数据上传一下。

网友:
好像T42    应该是 。。。PCI  中间那个大芯片吧。。换掉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T42的密码芯片是无线网卡下面的24RF08CN,换掉这个之后在把CMOS电池放一下就100%没密码了。

网友:
无线网卡下面的就是密码芯片。IBM的开机密码都放在专用的芯片里面

网友:
T42密码芯片位置和解密文件,当然还需要你有编程器

网友:
在PCI旁边,有个24开头的那个就是。

网友:
找一台没密码的BIOS刷下BIOS资料 BIOS芯片应该是U15 (我没T42的  按我的T40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