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G进水笔记本

楼主(2011-10-18):
各位大虾,,,今天接了一台联想的E43G进水本,,,客户描述,进水的时候,用吹风吹干过,,,接着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触发了,,,接上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就没思路了,,,,,那这个怎么修呢?

网友:
怎么没人给点思路啊

网友:
找图子查线路咯

网友:
既然吹干了还用了一段时间, 我估计问题不大。  先把主板腐蚀的地方好好清洗下, 然后烘干一会, 再慢慢查吧,从3 5V查起。

网友:
哥哥,没有待机,当然要查了。从接口进来,经保险,两个MOS管,然后到公共点,一级一级的查,看看电到那里了。然后看3 5V出来了没有,至少也得把待机搞定才能往下一步修吧!

网友:
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从触发电路开始啊,你不会连开关机电路都不会把

网友:
就是查3 5V电压,把它们修出来估计就差不多了。。。。从隔离保护电路一直到待机电路

网友:
啊,,我是菜鸟啊,没学过笔记本,,,,所有不知道怎么修,没思路啊

网友:
呵呵  兄弟 你要是没学过本本   最好先去培训下  要不大家说的饿你也不一定能听明白    这种情况 腐蚀原件是最大可能

网友:
没待机 就查待机电路啊 要是一点不懂 又想做这行 就去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