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的机器。。使用久了会自己频繁自动断电,断电规律不定时!。

楼主(2011-10-18):
dell inspiron 1014频繁自动断电,断电规律不定时,自动断电的时候测开关电压变为OV。正常的时候是3。3V左右,断电后没有待机电流,拔掉电源电池再插回去又可以开机了,过了一个小时又自动断电了
全部功能都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什么会事。有修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用手动CPU供电芯片也会自己断电。所有的供电芯片都加焊过了。。加焊了比现来用得久一点。。刚拿过来是用半个小时就断电了。现在可以一两个小时。。。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手碰到供电芯片的 反馈信号都会自动掉电的

网友:
这样最好使用敲击法,施压法,看是不是虚焊造成的,可以先加焊SB试试

网友A:
如果加焊了就会用得久一点的话  最好还是换颗芯片试一下

网友B:
温度怎么样呢?散热不好过热了,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怎么样呢?散热不好过热了,就自动断电了。。。。

温度正常得很。。。就是会自动断电。。。断电了开关都没有电压了。。。3.3V都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焊了就会用得久一点的话  最好还是换颗芯片试一下

谢谢你的意见..我现在正准备换一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祝你成功啊         可以了就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戴尔的机器不定时 掉电很头疼  尤其是机器可以亮

网友:
换了芯片还没有好。。但是可以用久一点了。。有时候用一天都没有问题。有时候用两三个小时。。。。

网友:
南桥会不会有影响呢??请高手们再分析分析。。。。

网友:
太热了吗?

网友:
我这有台东芝用用掉电,现在还没修好呢,不知道要怎么修,郁闷

网友:
这种机器确实比较难修。遇到这个问题只能靠运气了。不知道大虾们都有什么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