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v2的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1-10-18):
V星945gcm5 v2,MS-7267 VER4.2,刚接手的,开机排针电压3.3V,就是不能正常开机。短接ATX和地,开机正常,代码也正常,强制开机完全工作正常,关键点电压也完全正常。
不开机

网友:
论坛好像有图纸

网友:
按开机电路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弄好

网友:
ms-7坏得较多

网友:
不错,开机电路的问题,按开机电路的思路检修

网友:
查绿线到I0,I0到南通的电路。

网友:
呵呵,修好了。I/O旁边的开机的那个电阻坏了。郁闷的,跑线路找到的!

网友:
可能是7188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