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无跳说明开关坏了吗》》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2011-10-18):
开关无跳说明开关坏了吗》》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晕   这很容易啊  用万能表打到二极管   两表针接两脚  按下开关  如果能通就说明是好  反之.....

无话可说

网友:
是呀,你看看与之相连的元件,开关的跳变一般就是把有电拉地一下,无跳可能就是没接到地。。。

网友:
你要是想确定 开关好坏  就直接测开关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