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D630 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升到0.08A就停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18):
我今天接了一台DELL D630的电脑,待机为0.01,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升到0.08就不动了,测量电压,3V 5V SUS 已经出来,2.5SUS和0.9V电压都出来了,但是RUN的电压都没出来。测量IO,发现南桥到IO得SLP_S3#和SLP_S5#有0.05左右的跳变,但是IO没有RUN的开启信号发出,买了一个IO,装上去按开机键电流一下就上升到0.65,应该是电压都上齐了,装上CPU和内存,电流跳变正常,接屏能正常显示了,以为到此维修结束了,谁知主板装了一半试机又出现原先的故障,一量SLP_S3#和SLP_S5#还是只有有0.5v左右的跳变,这次直接加焊南桥,测试一个多小时都正常的,原来是南桥虚焊热的祸。

网友:
学习了 D630显卡虚焊很正常 没想到南桥也会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子真的不好说。。。测一个小时正常不代表它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