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0-18):
接一台戴尔的显示器,刚接到式机是可以开机,就是停在dell位置不动,还有一小一小快花点,不是主机的问题,显示器还关不了,只拔电源,拔了在开,接电又开不起来了,是什么问题?电源板正常,电容无鼓包,我猜是驱动板有问题,只是猜测,还是就大家帮忙。搞好久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  可先测按键有无连键 如没有就用通用高压板点屏试试 屏如果是好的就可以肯定是驱动了 也可加焊驱动板的IC试试

网友:
多半是按键盘按键受潮沾连了。

网友:
重新刷定一下程序吧

网友:
先查按键板,然后再去怀疑驱动板

网友:
去驱动板一般是多少伏电压呀,我这个测量一组2V,一组4伏,

网友:
先测量按键,在换一个屏试试看,最后维修驱动板,一般都是贴片的IC

网友:
查驱动板5V3.3V供电。

网友:
按键有电压吗

网友:
呵呵,是驱动板的问题,加下焊就好了,谢谢大家了。